[D= R200 K0]什么意思,详细一点,谢谢

楼主(2015-12-03):
[D= R200 K0]什么意思,详细一点,谢谢

网友A:
32位比较指令,可以整体看做是一个触点,
就是32位数据R200的当前值是0的时候,这个触点变为ON状态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32位比较指令,可以整体看做是一个触点,
就是32位数据R200的当前值是0的时候,这个触点变为ON状态。
伟人之所以伟大,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,别人失去了信心,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。

网友C:
有R啊,三菱的内置定位寄存器或KEYENCE的输入输出都是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