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QD75中的缓存地址求教

楼主(2015-12-04):
如图,
它上面讲的 设置值缓冲存储器地址
是指D吗
如Pr.49的一轴地址为79,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如图3那个程序解释,只不过这个地址是D79吗,是固定的吗,求大神帮助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不是的啊!理解错误!

网友B:
地址还分IO分配有关的,,,比如QD75地址为100,,,你写入轴1定位序列列1的地址速度就是 速度DMOV D0 U10\G2004/ 位置DMOV D2 U10\G2006,基本参数,OPR参数可以用软件写入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