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4):
如上图,轴一定位数据编号
举例比如 Da.6定位地址,它的缓存是8006和8007
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D8006和d8007  程序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写[DMOV  k20000  D8006 ]
可是我从公司设备上的程序上看来的是[DMOV  K2  U0\G1500]
这个有点糊涂,求指教

网友A:
U1/g79 u1模块地址

网友B:
引用楼主没有钱爷装逼于2015-12-04 10:28发表的 关于QD75的定位地址求解 :
如上图,轴一定位数据编号
举例比如 Da.6定位地址,它的缓存是8006和8007
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D8006和d8007  程序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写[DMOV  k20000  D8006 ]
可是我从公司设备上的程序上看来的是[DMOV  K2  U0\G1500]
这个有点糊涂,求指教

[DMOV  k20000  D8006 ]   ----->  將 K20000      存入 CPU 暫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8007  D8006 中

[DMOV  K2  U0\G1500]     -------> 將 K20             存入 U0(第一個模組)的緩衝暫存器           G1501  G1500  中

這是兩個不同位置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最远是多远) 好贴好贴!

网友C:
    U0---QD75地址;G80006---BFM缓存地址,BFM是模块自定义好的,不能乱用,U0是模块安装位置决定的.
  • 下载积分:+2(最远是多远) 好贴好贴!

网友D:
    只有CPU的寄存器才用D表示,功能模块的寄存器是用Un\Gm表示,比如U0\G8006表示第一个模块的第8006号寄存器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最远是多远) 好贴好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