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4):
SM0.0   的作用?

解释是:整个程序里一直接通。
那为什么不直接连接到左母线,或是直接用个常闭触点不就行了吗?不会是多此一举吧

网友A:
2个方面问题:
1)这个一直接通是刷新的,就是每一个周期均刷新。
2)作为连接指令的辅助条件,因为西门子200编程指令不允许直接连接左母线。

网友B:
这是是为了方便并联

网友C:
   也可以用来屏蔽某些程序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2个方面问题:
1)这个一直接通是刷新的,就是每一个周期均刷新。
2)作为连接指令的辅助条件,因为西门子200编程指令不允许直接连接左母线。

2,所有PLC都不允许直接连接左母线,

网友E:
一直常开
huiyang

网友F:
一个功能而以,方法多选择。好比自锁你可以用SET 也可以用自保持,随你兴趣。

网友G(2016-03-24):
有疑解惑,这样学的才精!

网友H:
调用FB  FC 可以直接相连左母线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B:
主要是为了方便并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