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威伦屏与台达变频器通信不上

楼主(2015-12-04):
我用威伦6056I和台达变频器VDF-002S21A通迅怎么连接不上的啊,变频器设置也设好,屏也设置好了,自已做的线,看手册是3-6,4-9,可就是通信不上,那位师傅帮忙解答下

网友A:
你用的什么通讯的

网友B:
仔细看看手册,这个型号串口引脚你用的可能不正确

网友C:
能通上的,检查一下通信设置和通信电缆

楼主:
变频器手册上说是3-,4+,我就对应接屏6,9二脚了,用的是485通信MODUS RTU

楼主:
我用威伦6056I和台达变频器VDF-002S21A通迅怎么连接不上的啊,变频器设置也设好,屏也设置好了,自已做的线,看手册是3-6,4-9,可就是通信不上,用的是485通信MODBUS RTU,那位师傅帮忙解答下

楼主:
通过几天的反复试验,终于今天成功通迅成功了

网友D:
成功了,就说出来嘛!是不是3——6,4——9改为3——9,4——6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