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代码求教

楼主(2015-12-04):
如图,这里最后一项的M代码分别为0,1,2,3,4分别是啥意思,求赐教,谢谢!

网友A:
这是表示,当这个定位完成后,或者完成中 (看 你自己设置是 after 或者with 模式 ), m 代码存储地址 会输出 m 值。
下载积分:+1(没有钱爷装逼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代表到那个位置的代码编号啊!相当于位置地址!手册上都有说明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