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4):
升降机变频器总是频繁报警过载,延长了加减速时间,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,请问有何办法解决此类问题,只是在瞬间报警

网友A:
变频器容量是否过小?频率是否很低?电动机是否发热?

网友B:
變頻器報警報啥代號,過壓,電機煞車動作,有加動態煞車電阻嗎?
程序設定不良,升降裝置反映時間要快0.5~1.5秒內,拉長會跟電機煞車等衝突
不是一直报警,是时有时无,报警频繁。有电动刹车,没有制动电阻,怀疑是没有制动电阻的原因,不知道要加多大的制动电阻。

网友C:
p0问题
设了转矩,起不到效果,不是一直报警,是时有时无,报警频繁。有电动刹车,没有制动电阻,怀疑是没有制动电阻的原因,不知道要加多大的制动电阻。

网友D:
变频器过小,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,15kw的变频器代15kw的电机  频繁报警  后来用18.5kw的变频器代可以
不是一直报警,是时有时无,报警频繁。有电动刹车,没有制动电阻,怀疑是没有制动电阻的原因,不知道要加多大的制动电阻。

网友B:
附上D700異常報警解釋請查報警代號,跟動態煞車電阻對應

网友E:
确认下停机减速瞬间变频器的电流。因为有电动刹车,看看是不是外部刹车和变频器减速时间没配合好。停机时变频器正在进行减速控制,而外部已电动刹车动作,强制停止了电机,这样变频器会过流的。如果确认是这个问题,因为有电动刹车,考虑可否将变频器设为自由停止,不使用减速控制。
我有两边升降机,一边工作正常,一边跳闸,它们的区别是,正常的一边是往上运物体,故障的一边是往下运物体,

网友E:
另外因为是升降机,也有可能是下降时再生电压过高,导致的过流,看看下降动作的变频器电流和再生电压,如果这样确认是这样,就必须加制动电阻了。
我有两边升降机,一边工作正常,一边跳闸,它们的区别是,正常的一边是往上运物体,故障的一边是往下运物体,如果是配合有问题,那会一直报警无法正常工作吧,现在是大约1个小时一次吧

网友F:
升降机的变频器必须要加刹车电阻的!!!
因为下降的时候有很多的反向电动势。。。这能量需要靠刹车电阻来消耗
还有就是电动刹车,这个要控制好。。。先停止变频器输出再抱闸

网友G:
升降机是位能负载,必须加制动电阻,多大的话你查一下手册就可以了,另外问下你的升降机多大的?
升降电机2.2KW的,两边升降机,一边正常,一边有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