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泰克觸摸屏通讯问题

楼主(2015-12-05):
海泰克PWS6AOOT用电脑联机上载程序总是报通讯超时,拨码开关用 7 ON..用的是COM1口。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呀?

网友A:
PWS系统设置中,进CONFIG ,检查COM1是否在有效状态。
检查通讯线接线是否正确。
ADP6中通信口,通讯参数是否正确。
下载积分:+1(momo868)
下载积分:+1(yxn1681988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你看一下屏配的说明书,那边有写拨码的方法。这个屏用习惯就觉得好用,初次用经常会遇到问题。
下载积分:+1(yxn1681988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参数设置不正确
下载积分:+1(yxn1681988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