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

楼主(2015-12-05):
请问这种设定都是固定的吗,[还是说有一定的方法

网友A:
这个是向0号模块第0功能写入D0的数据,三菱PLC都是这样跟扩展模块通信的。还有FROM这个是读

网友B:
格式固定,软元件不固定

网友C:
形式是固定的 内容可以自己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