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老师一个FX功能问题

楼主(2015-12-05):
三菱FX1N系列支持FX2N-2AD/4AD,FX2N-2DA/4DA的功能指令吗?

网友A:
最基本的问题没有搞明白,还是先看看手册

网友B:
FX1N不支持的。那是FX2n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模块。FX3U可以扩展这种模块

楼主:
谢谢各位老师!

网友C:
2楼正解!!!

网友D:
FX2N的模拟量扩展可以使用在FX1N上的

网友C:
不好意思,刚刚给楼主错的建议了。
FX2N的FX2N-2AD/4AD,FX2N-2DA/4DA扩展模块可以用在FX1N PLC上,刚刚理解成了FX2N-2AD-BD模块了,FX2N-2AD-BD是不能用在1N上。

楼主:
谢谢6楼!我是初学者,我看资料上好多FX2N的扩展模块FX1N是支持的,但对FX2N-2AD/4AD,FX2N-2DA/4DA扩展模块是否支持没看明白,再此拜谢啊!

网友E:
可以的,我也是菜鸟,不过我用过FX1N带4AD和2DA的模块,测试下来没啥问题

网友F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