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QD75P 配 MRJ4放大器 无法从定位模块进行正常的JOG运行

楼主(2015-12-05):
如题 此轴连减速比为1992的减速机进行水平回转运动 设置单位为degree
从伺服放大可以进行定速运转 但进行定距离运行时距离与设想距离值不符(目前暂没法观察其倍数)
从定位模块进行此轴的JOG运行 轴的运行状态即从待机中变为停止中 按住正转或反转都只会走几万分之一的度数随后自停 观察过伺服放大有接受到脉冲
哪位仁兄做过此类用法 求联系一下QQ657691665 必有酬谢

楼主:
大家有什么可能的见解也麻烦告知一下啊

网友A:
我用的是QD75MH1和mr-j3通信,做位置控制;设定好基本参数和控制功能的具体参数,就没问题了

楼主:
我用的P4 三根轴带丝杠 一根轴带减速机 就这个带减速机这轴调不出来 其他三轴都调好了
一JOG运行 轴就处于停止中而不是正常的待机中 有什么看法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