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设定数值

楼主(2015-12-05):
请教大侠:
三菱触摸屏设定PLC数据寄存器D的值问题
触摸屏设定数据类型为实数,显示设定为实数,1位小数,设定对象为D100
数值设定后,触摸屏显示设定值(1位小数),监视PLC数据寄存器D100-D101,数值完全不同,
与设定值差异太大
请教大侠问题出在哪儿

网友A:
PLC中监视使用的数据类型是什么,浮点数?
我估计你是采用10进制数方式监视且不懂啥叫IEEE754标准。

网友B:
楼主会不会触摸屏显示的16位和32位设置错了,

楼主:
触摸屏设定的都是实数,监视方式是采用10进制的,这个不重要吧,关键我要用设定的数值进行比较处理的啊

网友C:
没有遇到,一般是数据类型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触摸屏设定的都是实数,监视方式是采用10进制的,这个不重要吧,关键我要用设定的数值进行比较处理的啊
监视方式10进制的确不影响啥比较结果。
之所以我在这里回帖是因为楼主看到数值差好多而大惊小怪啊。

网友D:
单字,双字的问题,或者这个字在程序别的地方有用到

楼主:
谢谢给位楼上,问题已解决,的确是数据类型问题,触摸屏设置没有问题,我在程序运用指令不当,应采用浮点运算指令

网友E:
显示的位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