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急等!!!

楼主(2015-12-05):
CP1H USB编程线驱动 WIN7系统的 谢谢!
wjm6668@126.com

网友A:
在安装目录下不就又么,还等干什么呢?
默认:C:\Program Files\OMRON\Drivers\USB
Good Luck~

网友B:
楼上的说法对。
lizhihua

网友C:
安装包里面就自带驱动,如果不行就用驱动人生去装也是一样

网友D:
打开软件USB 链接CP1H就自动安装了

QQ980347789

网友E:
CX-ONE文件夹里就有呀,安装时选择这个目录就自己寻找驱动来安装了

网友F:
1楼高手,回答问题简单而实用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