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.5授权问题

楼主(2015-12-05):
怎么搞,都搞不好 ,望大神指点!

网友A:
操作系统?遇到的问题?软件的提示??????????
根据你的信息,有一个万能的方法:重装系统和软件就行了。

网友B:
打开C盘,在文件夹选项里选择把隐藏的文件打开(如图01),找到AX NF ZZ文件夹把里面的文件全部删除(如图),再打开授权软件点需要的授权,进行授权,最好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软件对照需要授权的项目。就OK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