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模拟量编程

楼主(2015-12-05):
用松下AFPX-2AD插件时,用到WX31和WX30传数据
可是用到FPXR4AD扩展时也用到WX31到WX34,还有WX21,
弄不懂这几个继电器的用法?

网友A:
查到不同的槽定义不同 第一个槽占用数字量按字占用WX20 WX21 .......,第二个槽占用WX30 WX31.....

楼主:
其中X31F和X31E是干什么用了,又没有接线但好像有程序用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