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5):
例如:三菱变频器,自动时PLC输入模拟电压,手动时触摸屏输入模拟电流,可以实现吗?  可以的话是不用AU端子进行手、自动切换?  请教各位大神。

网友A:
三菱變頻器本身可以設定選擇的頻率輸入源的功能,輸入以電流頻率訊號時需加入AU接點,只是您自動用PLC的DA模組或手動由人機設定輸出到變頻器還是要由PLC的模組輸出不是嗎?映像只加電流頻率訊號加AU點會不鳥您的
給參考

网友B:
引用楼主fanatic于2015-12-05 22:38发表的 三菱变频器能否实现手动模拟电流输入,自动模拟电压输入 :
例如:三菱变频器,自动时PLC输入模拟电压,手动时触摸屏输入模拟电流,可以实现吗?  可以的话是不用AU端子进行手、自动切换?  请教各位大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