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6):
公司用的三菱Q26PLC与GOT通过QBUS通信,最近GOT 出现卡顿现象,有2秒左右的延时.
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?脚本吗?

网友A:
引用楼主dreaminfall于2015-12-06 09:04发表的 三菱GOT卡屏,求大神解决 :
公司用的三菱Q26PLC与GOT通过QBUS通信,最近GOT 出现卡顿现象,有2秒左右的延时.
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?脚本吗?

編輯軟體版本或硬體OS對應或PLC跟人機連線線材,設定問題
給參考

网友B:
是不是使用了网络或是站操作的方式?

网友C:
脚本是不是写了和通讯相关的东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使用了网络或是站操作的方式?

不是 找到原因了 是PLC扫描周期过慢 影响到了通信 thank you all the same

网友D:
上次也遇见了,原先用的是Q01CPU,触摸屏反应很慢操作也不自然,后来改为Q02HCPU就好了,据说是受PLC的影响
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(FA)产品的市场推广、营销和技术支持,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。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: QQ:1241522406 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