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P与MM440的通讯问题

楼主(2015-12-06):
各位大虾:在300与MM440的DP通讯中使用PP01通讯时PZD数据是两个字节,即为16位,在读状态字的时候和写控制字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使用一个PZD1这一个区域,主速度在读写的时候都用PZD2这个字节,实在有点看不明白了,请指点下

网友A:
DP与MM440的通讯
下载积分:+5(zhao0539000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我重新看了一遍,原来搞错字和字节了,都是十六位的字,PZD是两个字,读是两个字,写也是两个字,谢谢cjjcjj的回复

网友B(2016-04-28)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