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
三菱plc仿真问题求解,

楼主(2015-12-06):
我用三菱8.86的软件仿真时候弹出,梯形图逻辑测试失败,这个怎么办啊,跪求!

网友A:
仿真软件版本低,安装GX Simulator v7.16英文版仿真软件试试吧。

楼主:
谢谢你,我试试哈

楼主:
还是不行啊,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嘛,还是提示,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,这是怎么了,突然就这样了

网友B:
我安装了GX8.103软件后,仿真就打不开。是不是仿真软件要升级呀!最新的仿真软件有下载的吗?

网友C:
必须先编译,,是正确的才行,,,,要不,从新安装软件

网友D:
重装仿真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