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6):
各位高手:  我用FX3U-64MR  +   FX3U-485BD  +    FX3U-485ADP-MB
  我想问一下  ADPRW   H1  H1  K9   K2    M3       是否表示把从站1的软元件M9、M10的状态读取到主站M3、M4中?
             ADPRW   H1  H6  K10  K7  D210       是否表示把主站的寄存器D210--D216中的数值写到从站1中的D10--D16中?

    另外 我从站用4个三菱GOT2310触摸屏与主站FX3U-64MR相连,不知如何连接? 每个触摸屏如何设置从站号?
   望高手、高高手详细教教我,谢谢!(我刚自学工控,菜鸟一个)

网友A:
想用Modbus先去看modbus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