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6):
有谁会修贴标机吗?有一个问题搞了我很久,不贴标的时候伺服电机老是会退半圈紧半圆,一天出现四五次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?
巫山石军

网友A:
伺服刚性够不?

网友B:
问一下厂家阿,他们或许遇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伺服刚性够不?

什么叫刚性够不?
巫山石军

网友C:
哪一家的贴标机?用的是什么伺服?

网友D:
是不是反复斗动?很有可能是驱动信号输入有异常。如果是电位器输入信号,更换电位器就行,望能帮到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哪一家的贴标机?用的是什么伺服?

伺服器上面只有几个字母WARNING
巫山石军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反复斗动?很有可能是驱动信号输入有异常。如果是电位器输入信号,更换电位器就行,望能帮到你

没有电位器
巫山石军

网友E:
伺服驱动器报警没有:如果是报警后退,可能是你负载过大,可以考虑是不是哪里卡住了,如果没有报警是后退前进的摆动,则是伺服马达的刚性不够,把增益值调大一点,如果什么是刚性都不知道,那就打电话给厂家

网友F:
伺服控制器报警 依照报警编码找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伺服控制器报警 依照报警编码找原因

没有报警,
巫山石军

网友G:
1、看一下是不是输入脉冲信号有问题,是不是有脉冲输入。
2、伺服参数调整没有设定好。(刚性设定,增益相关参数根据负载的大小调整)
3、机械部分是不是有卡死现象?

网友H:
可能是刚性设定值不对,,可以适当调高试一下

网友I:
1.检查伺服电源线U,V,W,E是否接触不良。
2.电机扭矩不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