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求帮忙

楼主(2015-12-06):
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。台达EH3系列PLC控制私服驱动器,在一个我想要的位置想把D1336清零,可是怎么也清不掉。ZRST和DMOV两个指令都试过。最好我手动把D1336值清零了。但是并没有效果。求熟悉台达的大神帮帮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D1336 D1337
一起

网友B:
你其它地方有用到这个数据寄存器,或是你的清楚指令没指令。找一下程序的bug就可以解决

网友C:
也可能是 DIV 或DDIV 计算后结果放在 D135或D134 ,这样D136里就会有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