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fx2n-20gm求助

楼主(2015-12-06):
我的fx2n-20gm启动时只能只能转一个电机(要么x轴要么y轴),20gm是单独使用的,在start这里只能选0x0或者0y0可能原因在这里这个怎么选才能变成00下面附图片。如果点line这里会提示一行报警,需要怎么解决,新手希望得到帮助,除了也不知道去哪里问了,谢谢大家!

楼主:
选择圆弧插补就可以了,这些人啊,哎

网友A(2016-01-06):
用手编器是这样编的:O0,N0 下一步 LDM9097 下一步COD29 下一步COD90(91)然后就是你要的内容
(注意O和0不要搞错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