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求教,三菱Q系PLC的除法指令哪里有问题会导致PLC出错报警

楼主(2015-12-07):
/ D3817 D51 D3917
这条除法指令,在编译时没有问题,可是再下载到PLC时,就不行了,不明白简单一个除法指令,是哪里出问题题了
请大侠指点
电镀设备自动化

网友A:
D51不可為零
---[<> K0 D51]-------------[/ D3817 D51 D3917]

网友B:
运算法则

网友C:
被除数突然变为0的时候,需要预留一定的余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