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7):
各位大师,安川伺服驱动器在正转到一定的位置时(速度在15转左右),立即反转退回来(速度在200转左右),中间转换方向时是否要设定停顿时间,我现在遇到的故障是伺服驱动器功率模块经常烧。请了解安川伺服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。谢谢

网友A:
不会啊!伺服电机肯定是没问题的!

网友B:
伺服电机中间不用停顿时间。

网友B:
至于经常烧,建议查一下接线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师,控制器电源直接接在主电源线上,伺服的电源中间不接接触器,和主电源一起送电,这样接有问题吗。

楼主:
我把伺服上的动力电源和控制电源分开接,试一段时间看看吧,

楼主:
我的是三相200v的驱动器,动力电源用了一只三相的断路器控制,伺服的型号是SGDM,电机功率是1800w的,如果要查线路的话,不会这只断路器有问题吧????

网友C:
动作次数频繁的话,建议加大驱动器的功率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的是三相200v的驱动器,动力电源用了一只三相的断路器控制,伺服的型号是SGDM,电机功率是1800w的,如果要查线路的话,不会这只断路器有问题吧????

伺服驅動很多控制電源都隨主回路電源設計, 三相220V的不知您的供電方式,有時以中相電源會高點要避開控制電源為單相,相電壓都是220VAC,線電壓對地會高比如說R,T,相190VAC,s相為220VAC,還有您的SON是在動力電源或控制電源穩定後才運作還是直接短接,設定也有可能,您那有伺服有接動態裝置或動態煞車電組嗎?
給參考

网友E:
应该有一个电源变压器,将380转为220才对!

网友F:
考虑一下环境  太潮湿 导电粉尘  电压过高
安川驱动器很娇气
lvhonjun

网友G:
大功率的伺服这样搞肯定容易烧啊,

楼主:
首先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,我的电源是用变压器把三相的380V降压到200V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伺服驅動很多控制電源都隨主回路電源設計, 三相220V的不知您的供電方式,有時以中相電源會高點要避開控制電源為單相,相電壓都是220VAC,線電壓對地會高比如說R,T,相190VAC,s相為220VAC,還有您的SON是在動力電源或控制電源穩定後才運作還是直接短接,設定也有可能,您那有伺服有接動態裝置或動態煞車電組嗎?
給參考

大师的意思是怀疑电源电压不稳定,我检查过的,应该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