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通过PN总线控制多台西门子变频器

楼主(2015-12-07):
你好,
我用一台西门子s7 317 2pn/dp的PLC(6ES7 317-2EK14-0AB0)控制多台西门子变频器(CU240-2PN 6SL3244-0BB12-1FA0),请问在变频器中该如何设置,我才能实现。
IP地址我已配置好,单台控制以实现,我就是不清楚plc发出的命令如何区分具体是给哪台变频器的。

网友A:
那你的单台控制怎么控制的,?

楼主:
我建了一个数据块,设定一个int型变量,把W#16#047E写到变量中,就可以控制变频器启停了

网友A:
没有PIW PQW 之类的,变频器组态地址你怎么控制

网友A:
建立一个FB,管脚输入硬件组态地址,对应各自的变频器

楼主:
我用的是博图软件,里面组态后,设置报文时,有对应的INPUT地址和OUTPUT地址,是不是就是NuminpW和NumoutpW呢?

楼主:
我用的是profitnet总线,组态地址是IP地址的

网友A:
如图所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