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QD75MH系列近点狗问题

楼主(2015-12-08):
在网上看说,QD75MH系列的定位模块因为是用光纤连接的,所以没有近点狗连接点,也因此回远点是没有近点狗的方法,用的是 数据设定型
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设定,
假如用手动方法将工作台移动至10000pls,想把此处设为原点,该怎么设置,程序上是不是也要设置东西吗,求大神赐教一二

网友A:
没有。。。不会吧。。。在伺服上
好吧,可能我理解错了,不过这个数据设定行的该怎么搞啊

lvhonjun

网友B:
QD75MH系列的定位模块有插口接近点和原点的,
好吧,可能我理解错了,不过这个数据设定行的该怎么搞啊
下载积分:+5(最远是多远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原点回归方式设成数据设定型,原点回归程序跟近点狗的一样。你想在那个位置当成原点,手动移动到这个位置,然后执行原点回归程序,那么这个点就设成原点。不过上电后,要让电机转一圈以后,该方式才能够使用,你也可以通过修改伺服参数来避免这个问题。一般这种回原点方式是用在绝对值控制系统,如果用在增量型控制系统,那你是在给自己找麻烦。
下载积分:+5(最远是多远) 热心助人!

网友D:
定位模块的外接端口中,有 正反装极限信号,DOG信号, 分别为A1, A2,A3。 你可以接线, 这些信号不进PLC。
下载积分:+5(最远是多远) 热心助人!

网友E:
QD75MH是用光纤通讯的,但是这个模块有接线端子排,近点狗和左右极限可以接在此端子上。
下载积分:+5(最远是多远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