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QD75点动程序求解

楼主(2015-12-08):
1617如图,今天把这两个程序都传入plc中,发现两个都能使电机正常点动运行,可是这个G1617微移动量是干什么的,还不是可以不适用,还是哪些地方必须要使用,求赐教,谢谢

网友A:
G1617和G1618 是两个概念。 1617 是单位, 0表示脉冲, 默认就是0, 1618 是速度, 默认是脉冲/秒。 所以你这样写是没有问题的。 但是如果设置成别的, 可能就有问题了。
你是说g1617就是基本参数1里面的pr.1?不过这个速度不是直接在works2里面设置好了吗,干啥子还要设置阿,还要它的名字叫(微动位移量),难道就是单位?
下载积分:+1(没有钱爷装逼)

网友B:
楼上不要误导人家。
拿你这个程序来说。
G1617不为0的情况下,G1618设定速度,Y2B每次导通,电机都只会动作一下,每次走的行程都是一样的,走的行程就是G1617设定的移动量,之后电机就不会动作,哪怕Y2B一直导通。这个移动量不能设太大,否则模块就会报警。
G1617为0情况下,G1618设定速度,只要Y2B导通,电机就会动作。
当JOG操作时,你想让每次JOG都是按照定长来微移动,这时就需把G1617设为非0.否则这个G1617可以不用管。
此楼正解,不过不好意思,不能给你分了

网友C(2016-04-14):
用了的话是不是和3U的DDAVI一样的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