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
电液控制求指导 力士乐变量泵

楼主(2015-12-08):
公司购买了力士乐A10VG45EP4变量泵,电气控制参数 ep4 起始电流为200ma 终止电流为560ma 由于接触这方面比较少,所以感觉无从下手,网上查有两种控制板 一种是模拟放大模块vt-3026 但他的起始电流是300 终止电流700。另外一种是模拟放大器RA, 这种没用过,希望电液高手给予知道

网友A:
Rexroth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高端,最简单的就是直接问卖的就行了。

网友B:
看力士乐产品样本,不同变量泵都有说明对应什么型号放大器。一般放大器的起始电流、 终止电流都可调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