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
三菱q系列位控模块qd75和qd77归零方法

楼主(2015-12-08):
三菱q系列位控模块qd75和qd77,用伺服电机驱动皮带线进行精确定位,伺服电机不旋转怎样确立零点位置或者说归零,谢谢

网友A:
FX系列的是可以这么用的 会有一个发送脉冲的特殊寄存器的 但是注意发送脉冲指令和定位指令不要混用 因为这个特殊寄存器只对定位指令的脉冲数进行相对增加和减少 Q系列的应该也是可以这样用的 具体的你可以查一下Q系列的手册看一下

网友B:
其中一種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