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8):
1.检测PNP型三极管的好坏
检测PNP型三极管的好坏的方法如下:
(1)首先将三极管用电烙铁从电路板中焊下,然后用纸巾将三极管的引脚清洁干净(如果锈迹比较严重可以用砂纸打磨)。
(2)选择指针万用表的“R×lk”挡,并调零校正。分别检测三极管集电结和发射结的正向与反向电阻。
(3)对上述操作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,如果集电结、发射结的反向电阻均小于其自身的正向电阻,且集电结和发射结的正向电阻基本相等,则被检测的PNP型三极管是正常的。
提示:三极管是有两个PN结构成的,p_>N方向的电阻即为单个PN结的正向电阻,N->s

以上是从一本书中摘录,对第三条‘(3)对上述操作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,如果集电结、发射结的反向电阻均小于其自身的正向电阻,且集电结和发射结的正向电阻基本相等,则被检测的PNP型三极管是正常的。’不能理解!请高手指教

网友A:
现在数字万用表 都带三极管检测放大倍数功能,只要知道ebc管脚及NPN或PNP对应插入即可判定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