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里S2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5-12-08):
Q系列PLC,设备里读出的程序,全程序里只有这么一个S2触点(没有线圈),想知道这S2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和M是一样的吧 步进指令的位原件 和M是一个概念 (FX系列是这样的) Q的 应该也是一样的吧

楼主(2016-02-05):
终于知道答案了,如图所示, [attachment=144398] S1、S2……是SFC中的分支。 是我没讲清楚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