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8):
大家好,我用三菱FX3GA PLC回原点时获取三菱伺服Z相脉冲(OP 接到X0),高数计数器(C235)的数值一直为0,请大家指点下,不胜感激!
伺服型号为MR-JE-70A,程式和接线如图所示,请大家帮忙看下。

网友A:
你回原什么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回原什么模式

定位模式。

网友B:
Z向脉冲电平是你PLC识别的电平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Z向脉冲电平是你PLC识别的电平吗?

可以的。

楼主:
请高人出来指点迷津,期待中!

楼主:
请大家帮帮忙呀,急呀。拜托了。

网友A:
简单点问你。。为什么回原要计数z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点问你。。为什么回原要计数z

想回原点精度高一点。

网友C:
楼主, 你用DZRN 指令回原点, 这个指令要求近点信号(X4)从ON-OFF的时候, 伺服电机就停止了, 此时回原点结束, 没有X5这个信号。 另外Z相信号,伺服电机一圈只有一次, 如果电机没有转到一圈, 也有可能没有信号。  其次,在回原点的过程中,最好把M200直接写成X4,指令在正常结束(M8029), 立即把条件复位。   如果你想看到Z相信号, 你可以用DSZR指令, 把Z相信号当原点使用。 这些都是很通用的写法。精度不用担心,如果机械结构没有问题的话, 每次回原点都在同一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 你用DZRN 指令回原点, 这个指令要求近点信号(X4)从ON-OFF的时候, 伺服电机就停止了, 此时回原点结束, 没有X5这个信号。 另外Z相信号,伺服电机一圈只有一次, 如果电机没有转到一圈, 也有可能没有信号。  其次,在回原点的过程中,最好把M200直接写成X4,指令在正常结束(M8029), 立即把条件复位。   如果你想看到Z相信号, 你可以用DSZR指令, 把Z相信号当原点使用。 这些都是很通用的写法。精度不用担心,如果机械结构没有问题的话, 每次回原点都在同一位置。

您好,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指导。用DZRN指令回原点时,X4从ON-OFF的时候, 伺服电机不会停止因为DZRN  D630 D640 M200 Y0中的M200在碰到X4后置位,我打算伺服在碰到近点开关后,再计数Z相脉冲个数,达到设定的数目后再停止回原点。因为我的近点开关和原点开关离的有点远。

网友C:
你在手动状态下, 让电机比较慢的旋转, 能看到X0 信号亮吗?

楼主:
看不到。上午试的时候C235在伺服一启动时会有2个之后就没有了。从伺服监视输出看X0有多次输出。但PLC就是接收不到。

网友C:
我觉得你应该检查一下OP接线。 OP 是集电极开路输入。 和LG 组成一组。 LG 接0V, OP 接X0, PLC 输入公共端24V+。 正常状况下, 电机旋转很慢的情况下, 你能观察到X0 闪烁。 祝你好运。

网友D:
引用楼主suiyuan666于2015-12-08 13:50发表的 三菱MR-JE伺服Z相脉冲抓取不到 :
大家好,我用三菱FX3GA PLC回原点时获取三菱伺服Z相脉冲(OP 接到X0),高数计数器(C235)的数值一直为0,请大家指点下,不胜感激!
伺服型号为MR-JE-70A,程式和接线如图所示,请大家帮忙看下。

感覺您的接線跟程序上都有問題,
伺服驅動OP輸出因該是差動輸出跟PLC的XO輸入準位不同需轉換,這就說的通您看伺服監看值有輸出PLC不作動的原因
您可以伺服SON斷開轉動伺服馬達,看您手動一圈plc的X0有亮嗎?因該會微亮不到PLC的X0動作標準
要不然改接法,伺服驛碼器Z相輸出
您的程式下了原點復歸了為何還下脈衝訊號給伺服哩!還下JOG等.
M8000指令執行權大過於任何一個指令,您可以改由下了伺服原點指令後下再去抓Z相訊號
工作原點,實際原點可以看看,一直沒走一圈哪來的Z相.
給參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感覺您的接線跟程序上都有問題,
伺服驅動OP輸出因該是差動輸出跟PLC的XO輸入準位不同需轉換,這就說的通您看伺服監看值有輸出PLC不作動的原因
您可以伺服SON斷開轉動伺服馬達,看您手動一圈plc的X0有亮嗎?因該會微亮不到PLC的X0動作標準
要不然改接法,伺服驛碼器Z相輸出

因伺服近点和原点距离有点远,想让伺服碰到近点后减速,再抓取Z相脉冲N个后停止,此时原点感应器能亮。

网友E:
问题解决了吗?你可以用DSZR回原点,精度应该不是问题。伺服近点和原点距离有点远,可以回原点后再发一补偿脉冲,将伺服位置调整到你需要的位置就可以了,我们通常把它定义为初始位置。

网友F:
我也在使用Z相来回原点的。我使用FX3U+FX2N-1PG控制三菱MR-C的伺服,我的接Z相C235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问题解决了吗?你可以用DSZR回原点,精度应该不是问题。伺服近点和原点距离有点远,可以回原点后再发一补偿脉冲,将伺服位置调整到你需要的位置就可以了,我们通常把它定义为初始位置。

谢谢您的关心,还没呢。明天再试下。

网友F:
我认为你的程序没问题。可能是线没接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也在使用Z相来回原点的。我使用FX3U+FX2N-1PG控制三菱MR-C的伺服,我的接Z相C235正常。

您好,我的Z相接到X0,伺服运转时,X0灯一直不亮。线接的也没问题。

网友G:
这个很简单啊!都不需要伺服Z相信号啊!你就把原点信号当Z相信号啊!抓原点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沿信号用C235高速计数判断(找到原点后C235清零),我们以前FX2N都是这样找原点(FX2N好像没有找原点方便指令),位置精度很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很简单啊!都不需要伺服Z相信号啊!你就把原点信号当Z相信号啊!抓原点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沿信号用C235高速计数判断(找到原点后C235清零),我们以前FX2N都是这样找原点(FX2N好像没有找原点方便指令),位置精度很准。

抓原点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沿信号用C235高速计数判断(找到原点后C235清零)?这个有点不明白,可以解释下吗?
我的问题已解决了,是LG那根线没接好。
生活-焉知水生火热

网友H:
按照11楼说的,手动试试Z相信号输入有没有
你的思路没错的

网友I:
我用LZ LZR零点没有问题,你可以试试。

网友J:
高速计数器的用法错了。LD M8000 C235

网友K:
参考,带近点狗搜所的复位方式。

网友L:
Z相信号的时间太短了没办法触发你的M2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