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8):
三色报警灯的颜色怎么规定?大家拿出3分钟来讨论一下?

网友A:
正常运行绿灯,没运行没故障是黄灯,故障红灯,也可以加闪烁,

网友B:
绿灯正常自动运行,黄灯手动运行,黄灯故障闪烁。

网友C:
正常运行红灯,停止绿灯,故障黄灯。

网友D:
机床厂家:待机不亮,正常运行绿灯,M01 ,M30 黄灯(带蜂鸣)提示作用,红灯急停及报警。

网友E:
正常绿灯,待机或暂停黄灯,急停红灯闪烁+蜂鸣

网友F:
4楼全面正解

网友G:
高压开头柜,红灯亮说明断路器处于运行状态(还可以知道该设备保护跳闸回路完整)
                      绿灯亮说明断路器处于停止状态(还可以知道该设备合闸回路完整)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正常运行红灯,停止绿灯,故障黄灯。

这是日本人的玩法

网友I:
车间自动化
正常运行亮绿灯,待机(运行当中待料)状态亮黄灯,停机(没有选择任何工作模式,比如自动、手动工作模式)亮红灯,故障报警及急停红灯闪烁,亮1秒停1秒。

网友J:
绿色:安全,就是机器没运行的时候,黄色:警告,故障的时候。红色,危险。机器运转的时候。但是我们红色和绿色是反过来用的。

网友K:
日本企业是:自动状态:正常运行亮红灯,运行状态亮黄灯,报警及急停亮红灯伴随蜂鸣声,手动状态:亮蓝灯。

网友L:
1楼的这种用得多 常见就是这样 日本人的好多这样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