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教。

楼主(2015-12-08):
请教各位,110千瓦的电机用电机保护器保护,但是动作时间太长,大家有什么好主意,要求只要达到设定电流马上就跳,比如过流继电器之类的。上网查过德力西 欣灵都没有过流继电器,哪个牌子的还有?

网友A:
热继不可以吗?
动作太慢

网友B:
用数字电流表监控制,设定一个报警值,超过这个值就断开控制电源

网友C:
电机保护器不是可以设定参数的吗,你自己设定好时间就行了
动作时间可以设定吗?比如1.5倍电流可以设置成马上就断开吗?

网友D:
淘宝有电流继电器,数字式,可以设置电流,过流即可断开。
到设定电流没有延时就断开,这样就可以了

网友E:
用互感器接到过电流保护器中,用过电流保护器的触点接到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中!
给个具体的牌子和型号参考一下,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