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8):
假设M1 对应 窗口1

        M2对应  窗口2

在软件里只设置一个按钮,   按下后根据M1,M2 的状态打开窗口

例:  按下按钮后,此时M1导通,则打开窗口1   (PLC程序已对其互锁)

这样的功能怎么实现?   运行策略中似乎只有“事件策略符合”  ,但事件策略只能“执行一次”    如果PLC启动之后,M1 已导通。此时屏幕还没启动完全,则无法打开窗口1 。

简单点说就是,一个按钮对应多个屏幕。是1对多的关系
烦烦烦啊,又准备新试 写个脚本加进去(可是完全没有脚本基础啊。) 求大神,,,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一个按钮只能打开一个窗口(属性里的那个打开窗口。)但是要做到,对应不同的窗口该怎么做呢?

网友A:
编写脚本

网友B:
需要一个按钮打开多个窗口吗?有这个必要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一个按钮打开多个窗口吗?有这个必要吗?

有没有必要,咱暂且搁置起来。     就说如果这么干,该怎么干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编写脚本

怎么编?    我对脚本知识比较匮乏

楼主:
= = 到现在还没解决,要舍而取其次了吗?

网友C:
可以找人远程控制,操作你电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找人远程控制,操作你电脑。

什么意思?帮我写吗,可是,我都不认识啊。
sswater

网友D:
不行就问问厂家吧。大致明白你的意思是通过一个变量来控制你要打开的窗口。
西门子smart解密,2.8pou。维纶解密 ,mcgspro上传密码及期限解除,改画面文字,步科欧姆龙屏禁止上传反编译et2070,维控pi系列禁止上传解锁,汇川台达屏解密,繁易上传,永宏c系列屏解密 wx:159721092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