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日本进口的三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,国内接单相220V,可以吗?

楼主(2015-12-08):
日本进口设备带过来的变频器,是三相220V的电源,但是国内都是单相220V,如果把把变频器接上220V单相,控制电机的吗,变频器会不会烧坏?我试着只接了L1和L2,接入单相220V。。L3悬空不接。上电后变频器没有报警,很正常,手动运行变频器也没有报警。不知道接上负载电机的话,变频器不会坏掉吧,大家有这样接过线的吗,请指教一下,谢谢。

楼主:
变频器是富士的。

网友A:
大部分不会烧,可以使用。详细的只找说明书,或者自己试用一下。

网友B:
变频器输入L1 L2 L3其中两个都可以用的。380V就不行
QQ:235174304.VX:Deng235174304

楼主:
那么说我接上这个单相的220V,电机带负载运行没问题是吧?大家有这样用的吗?

网友A:
电机要改一下接法,记得电机好像该改成角形接法。

网友C:
4千瓦(含4千瓦)以上的电机都是三角接法,所以不能用。3千瓦(含3千瓦)以下的电机能用。

网友D:
变频器容量选择比电机大一级,电机接法220v三角形。

网友E:
L1,L2,L3用其中的两个接单相220没问题,不过输入线要大一点,我在台湾厂都是这样用的。

网友F:
接单相电可以用,电机的相电压要是220V

网友G:
这个东西研究变频器的原理就是可以用的,只是输出功率会变小,现在的不都是交流变直流,再变成交流输出么,不管是三相还是两相一般都是经过桥整先变成直流的。

网友H:
富士變頻哪個型號容量,這是P11/G11的

网友I:
小功率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J:
电流会大。。注意线径

网友K:
买一个电子变压器。三相380V转三相200V就好了。
平常心!平常心!

网友L:
伺服小功率是可以这样接,变频还没见过这种接法

网友M:
可以直接用的
不过单项输入电流会比三项的电流大!

网友N:
功率多大?

网友J:
看名牌阿——,或者直接试试看——,有些有缺相保护是不可以的

网友O:
李工,这个要看你负载性质了,我以前用过,接一个小风机做排风,可以,用了好几年都没有问题,要是负载重,不建议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