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大神们

楼主(2015-12-08):
请问一下 海泰克触摸屏 里面编译的时候语言一是乱码,这是台湾人的程序 不知大师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难道要装繁体系统吗出
能够上传下来,, 但是编译出错 不解 ???????、

网友A:
下载个繁体、简体转换软件
独自漂泊

楼主:
请问一下大师你有这种软件吗?

网友A:
南极星乱码转换器,或者百度找下相关的
独自漂泊

楼主:
哦 谢谢 在请问一下海泰克的下载 和载固件应用有什么不同

网友B:
软件我用V6.9,但有些字符无法转,另外重新编译会提示错误,难道也是宏作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