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00米控制门铃或者喇叭用多少平方的电缆

楼主(2015-12-08):
800米以上远距离控制门铃要多粗的电线?

网友A:
用无线吧,这么远的距离。

网友B:
用电话线应该就可以。

网友C:
0.5平方的就可以了。你那个没有什么功率的,而且又不是长时间工作

网友D:
2*0.3护套线

网友E:
这个粗一点为防断,与功率关系不大

网友F:
功率很小,电流也不大,
用细的线也可以0.3就差不多了。但线细了容易断,不过费用低。
用粗一点也可以,但费用就贵了。
所以了,线多就用粗一点的呢,线少就用细一点的了

网友G:
0.5平方的,就没问题

网友H:
0.5平方可以

网友I:
看看门铃的功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