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 FX1S-30MT 只有Y6有输出

楼主(2015-12-08):
]
我的PLC FX1S-30MT 只有Y6有输出。 输入X0 X1 指示灯常亮(实际没有任何输入) 其他输出指示灯正常点亮就是没有输出。
试过对调PLC 的CPU板,可以判断出是CPU板的问题,请问CPU板一般什么故障才会出现该情况呢?请教

网友A:
cpu板可连电脑吗?run开关能控制吗?

网友B:
一般应该是连接口烧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pu板可连电脑吗?run开关能控制吗?
可以正常与电脑连接刷新程序,RUN键可以正常开关功能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