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三菱20GM和松下A5的接线

楼主(2015-12-08):
我用24V+接松下伺服1,2公共端,然后剩下的脉冲-极接20GM的RP或FP任意一根,然后VIN接负极,模块上CON3就接了这些线 伺服和20GM模块设置脉冲加方向,而且伺服可以用PLC脉冲口输出转动,为什么我手动用20GM操作都动不了是为什么 ? 20GM模块上RP的灯有亮而且当前位置也有变化就是不旋转,量FP或RP和24V+一直有24V电压,就算没有手动操作也是这样,请问这正常吗 ? 求20GM和伺服接线图了,,谢谢。。。

网友A:
建议楼主运用松下伺服监控模式,看看有没有收到脉冲。。

网友B:
20GM中参数是否有设定。
用软件监控一下伺服控制器,是否有脉冲接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