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GS与变频器

楼主(2015-12-09):
请教各位大神:
1、MCGS是如何设置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的?
2、MCGS又是如何监视变频器的运行电流的?

网友A:
要看你的连接方式咯
是通过PLC还是直接和变频器通讯的呢
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
www.eacc.icoc.vc
联系人:邓经理

网友B:
看看是什么通讯协议,一般modbus的多些

网友C:
MCGS支持485通讯的,直接读写变频的地址就可以了
下载积分:+1(wanggang) 有用到

楼主:
请教有没有具体些的东西?
MCGS(tcp7062kx)背面有LAN、USB1、USB2和串口
三菱E700有LAN口
连接是否用网线直接连两个LAN口?

网友C:
云山雾绕,不知所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