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u突然所有指示灯都不亮,plc没反应

楼主(2015-12-09):
今天改程序,突然plc所有指示灯都不亮了,求指导

网友A:
电源指示灯还亮吗?
都不亮

楼主:
所有灯都不亮,电源电压正常,线我全拆了

网友B:
PLC里面电源部分坏了

网友C:
POWER灯不亮考虑主电源板是否坏了。

网友D:
烧了 拆开看看吧
yaanlh

网友E:
都不亮肯定电源有问题啊。

网友F:
输出24v短路,也会所有指示灯都不亮的

网友G:
电源坏了或者短路了吧

网友H:
应该是电源故障了,否则ERR的灯应该亮的。

网友I:
保修返修吧~~~电源坏常事

网友J:
PLC电源板坏了或者短路了吧

网友K:
我也碰到过,3U的东西 不太稳定,对三菱越来越没有信心了。

网友L:
1、电源板坏了,
2、24V短路,
之前我做个一个工程,因为是在内地,
供电电压不稳定,180---255V左右。导致电源板坏了。

网友M:
PLC电源板坏了或者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N:
拆开PLC 最下面一层是电源部分,上面有个保险,看看保险烧断没有,

网友O:
内部电源板损坏

网友P:
PLC里面开关电源部分坏了

网友Q:
应该是24V和0V短路了,就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R(2016-01-08):
电源板坏了

网友S:
电源不正常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