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9):
       请教下,本人现在在弄三菱CCLINK远程这块,看了说明书后,发现在说明书的示例程序中,1、远程2通道模拟量输出和远程4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作为从站与Q系列PLC主站通讯时,可以通过网络参数设置来进行基本参数设置。2、而远程4通道热电阻输入模块和4通道模拟量输出模块却没有网络参数设置,只有通过梯形图来实现设置与Q主站通讯。
    请教下,后两者可以通过网络参数设置来实现与Q系列主站通讯吗?
小侯

网友A:
都可以啊
你應該說的是使用AJ65SBT2B-64RD3和AJ65BT-64DAV之類的
只要你在CC-LINK參數中設定好
然後依照範例中的方式去做初始化參數設定
就能去讀取數值了
看你是要用 TO FROM方式傳輸
或是在CC-LINK參數中設定暫存器寫入讀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可以啊
你應該說的是使用AJ65SBT2B-64RD3和AJ65BT-64DAV之類的
只要你在CC-LINK參數中設定好
然後依照範例中的方式去做初始化參數設定
就能去讀取數值了

AJ65SBT2B-64RD3和AJ65BT-64DAV说明书中没有参数设置这块,只有梯形图组态,所以无法下手啊,FX-16ccl我作为主站和它们通讯已经搞定了,和Q怎么也搞不定,求助大神啊!
小侯

网友A:
下面兩個附件是官網上的文件
第五章有範例
描述:CC-LINK 熱電阻
附件: AJ65SBT2B-64RD3形測温抵抗体入力ユニットユーザーズマニュアル(詳細編).pdf (3526 K) 下载次数:27
描述:CC-LINK DA模組
附件: AJ65BT-64DAVDAI形ディジタル-アナログ変換ユニットユーザーズマニュアル(詳細編).pdf (3410 K) 下载次数:2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面兩個附件是官網上的文件
第五章有範例

谢谢您了!我下载下来看看!

楼主:
虽然日文看不懂,但还是表示谢谢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面兩個附件是官網上的文件
第五章有範例

远程模拟量输出搞定了,热电阻模块搞了半天也不行,不知道是不是AJ65SBT2B-64RD3和AJ65BT-64RD3是不是组态语言不一样的缘故,个人感觉还是有点不同,因为AJ65SBT2B-64RD3示例中,设为占用一个站,而AJ65BT-64RD3是占用4个站。我改成4个站,通是通上了,主从站的信号灯都正常,但是数据无法交换!
小侯

网友A:
因此因為模塊問題而發問的話
記得附加模塊型號
每種模塊所用的參數方式會有些微差異

AJ65BT-64RD形白金測温抵抗体Pt100温度入力ユニットユーザーズマニュアル(詳細編).pdf (2952 K) 下载次数:2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此因為模塊問題而發問的話
記得附加模塊型號
每種模塊所用的參數方式會有些微差異

再次表示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