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9):
怎么才能让变频器控制的一台电机与一台伺服电机同步

网友A:
变频电机+编码器反馈。但同步时需要一定时间和误差

楼主:
具体怎么做,有没有案列????

网友B:
1楼说得好,1.先读出变频电机的当前值,然后经过运算再控制伺服,中间运算就会产生时间差,所以完全同步是不可能的,
                     2.用电位器做速度控制(没试过,不知行不行)

网友C:
编码器直接接编码器驱动器就可以,没有时间差。

网友D:
引用楼主童先华1于2015-12-09 15:57发表的 变频器怎么与伺服电机同步 :
怎么才能让变频器控制的一台电机与一台伺服电机同步

可以,需要同步到多少轉,啥工藝
異步伺服+變頻器+PG卡的速度可以=同步伺服速度

网友E:
运动控制器。。变频器输出带编码器。。由编码器控制伺服。。我客户搞过编码器不过控制器,直接接伺服上。。上照片覆膜的机器

网友F:
可以做到同步的

网友G:
怎么做的 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是不是编码器直接接伺服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怎么做的 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是不是编码器直接接伺服了

如變頻器驛碼器或外加驛碼器給伺服肯定不行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1楼说得好,1.先读出变频电机的当前值,然后经过运算再控制伺服,中间运算就会产生时间差,所以完全同步是不可能的,
                     2.用电位器做速度控制(没试过,不知行不行)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一為何要讓PLC去算速度後再給伺服,那PLC不是很累嗎?浮點運算等不夠硬的plc等還能做其他事嗎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C只作速度回授值的偏移量修正,這樣就會快很多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在沒PLC前的電控櫃裡全是繼電器等功能還是可以達到的,可以的
                   給參考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一為何要讓PLC去算速度後再給伺服,那PLC不是很累嗎?浮點運算等不夠硬的plc等還能做其他事嗎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C只作速度回授值的偏移量修正,這樣就會快很多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在沒PLC前的電控櫃裡全是繼電器等功能還是可以達到的,可以的
                   給參考

10楼,弱弱问句:偏移量修正 不算是运算吗?也不一定要用PLC运算的, 就楼主发表题,先是变频运行,然后再控制伺服去同步,为跟随同步,有时间差就不是完全同步,误差一定范围内就可用(这个要看客户的要求和标准)  呵呵,说得不好,别喷
  • 下载积分:+5(jonny_jean) 說到重點謝謝

网友H:
    编码器直接给伺服 设定好电子齿轮比就好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
    10楼,弱弱问句:偏移量修正 不算是运算吗?也不一定要用PLC运算的, 就楼主发表题,先是变频运行,然后再控制伺服去同步,为跟随同步,有时间差就不是完全同步,误差一定范围内就可用(这个要看客户的要求和标准)  呵呵,说得不好,别喷

    您說到點子上了,要看客戶的需求,曾經看過的用速度模式電控架構雷同用外加回授驛碼器也看過VR的方法
    比如說PLC下同步速度電壓(0~10VDC)或脈衝信號0~4000的,下3000(0~7.5VDC)後段回授2800(0~6.8V)一比較就補200(0~1.5V)個脈衝或電壓給後端做修正,PLC內也有PID功能可用,因該不會慢到哪去,如果經PLC修正,反應過慢比如慢到0.5~1.5秒以上那就有點扯,比變頻器設定的加減速還要慢太多了PLC修正反應時間太慢
    給參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