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9):
         TO     KO       K1         H6DB    KI
         TO      K0       K2        K20      K4
          T0      K1       K1        K0   K1
    是 什么意思

网友A:
如:TO K0 K1 H1 K1
意思是写入第一个模块CR#1(这个编号是输入模式设定)一笔数,TO:写入、K0:第一个模块、K1:CR#1、H1:电压输入模式-6~+10V、K1:一笔数。
总的来说,这行程序就是选择AD模块的输入模式。问题你程序是H6DB,我就有点不懂了,台达的AD模块输入模式是H0、H1、H2、H3,为何来个H6DB(1755)?
你的程序第二行是选择CH1通道的平均次数,数值范围是K1~K20。
你的程序第三行与第一行同个意思,只不过是第二个模块选择输入模式。

注:你书写的程序不准确。应该TO是两个都是英文字母;K0第一个是字母,第二个是数字0。

楼主:
RC#1     文字表示是 什么意思
              H0     H1    H2  H3       代表什么意思

     小弟刚接触这块    求大神之 点
     小弟谢过了

网友A:
说明书上的截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