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00plc怎么在编程软件更改输入点?

楼主(2015-12-09):
s700plc有一个输入点坏了,怎么在编程软件里更改成另一个点,是不是在符号表里把地址改下就可以了?

网友A:
在要修改的位置,直接替换就行了。

网友B:
这样也是没问题的,比较简单方便
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
www.eacc.icoc.vc
联系人:邓经理

网友C:
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也会,如果I0.1坏了,要用I0.5代替,把原来的I0.1的线拆下来接到I0.5上,在程序里把I0.1更改为I0.5就行了,在线修改,或者修改完了,把这个程序块下载下

网友D:
用“编辑”里的“替换”就可以解决。

网友E:
Ctrl+F 用替换

网友F:
Ctrl+F 用替换 全部替换 是最快捷方便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