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9):
就像是汇聚不良一样

楼主:
程序还不能上传,买厂家的文本要1000多元。望有志之士一定要攻克这个难题,设法读取其中数据

网友A:
应该是液晶屏接触问题

网友B:
可以维修的。

网友C:
应该是文本显示屏坏了。
需要交换,
信捷的应该不需要1000元吧,
就是300左右。
换个触摸屏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文本显示屏坏了。
需要交换,
信捷的应该不需要1000元吧,
就是300左右。
换个触摸屏了

好多用户不知道屏还需要编辑的!
某些供应商做地起价,因为他付出过汗水!也是可以理解的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
好多用户不知道屏还需要编辑的!
某些供应商做地起价,因为他付出过汗水!也是可以理解的~

就是将程序读出来,再写入,文本显示器就300元,收个1000确实收,如果给我,500就搞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
就是将程序读出来,再写入,文本显示器就300元,收个1000确实收,如果给我,500就搞了。

还500?二百五可也!
硬件维修会越过二百?

楼主:
液晶屏没有问题。我代换过。320文本程序不能上传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液晶屏没有问题。我代换过。320文本程序不能上传

屏沒题那就主板有问题了。
这种文本程序没有上传功能。
解决办法,硬件维修比较合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
还500?二百五可也!
硬件维修会越过二百?

换新的屏,
250能搞定,
可以的话,
我建议楼主让你去看看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