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2-09):
请指教下伺服驱动器一般调那几个参数!!

网友A:
电子齿轮,控制模式,

网友B:
顶楼上……。可能要加上几个I/O定义

网友C:
还有增益变量,

网友D:
你好
我使用三菱J2系列时基本调节以下几个参数
P1  P2   P3   P4  P20   P21   P41
  不知道 对你是否有帮助

网友E:
1:控制模式
2:电子齿轮比
3:旋转方向
4:增益调速

网友F:
看着手册调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