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刚刚开始自学cc-link先要学那一块

楼主(2015-12-09):
无从下手,不知道要怎么弄。学校又不教。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

网友A:
先看对应手册,再看设备程序,。。。。
小侯

网友B:
Q的在設定CC-LINK上很方便
你只要能辨識出I/O 智能站 遠端設備站的區別
然後設定好就能去連線了

网友C:
建议把cc-link手册看一下,或者找一些有CC-LINK的工程程序对照的设置一下,这也应该有帮助。

网友D:
谁有这方面的案例程序!着参考!

网友E:
我有CCILNK 的工程,需要的话 可以给你,Q 990617982